HP 912报错

楼主(2010-12-14):
本人接了台HPDX2708 电容爆,更换后开机报警,提示912错误, The computerhas been removed . The machine Cover has been removed  since last system start up. Please ensure that any system access was authorized       是BIOS 问题吗?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很着急!!

网友:
你可以进入BIOS设置一下就OK了,要是不会设置每次开机进系统的时候按照提示按F1也可以进入系统(F10入BIOS,右侧选项第一项第一点改为"EN..."

网友:
太感谢你了  !  已经好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