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掉电

楼主(2010-12-14):
手里有个R61I的板子,一上电自动触发,电流升到0.4左右就掉电到0.01,3V 5V 都没有了(除1.5V,其它电压都出来了),搞不懂为什么待机 3M 5M都没有了?请高手指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待机正常一般为004 到006   自动上电 只要是BIOS 电池放过电 都会自动加电的,上电就掉的话   建议先拆了主板 自己看看是否进水过  测测有没有短路,再继续往后修,掉电以后没有3 5V 是保护了 肯定有电压不正常TB 才会保护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1.5V没有出来原因是掉了一个对地分压的R702   10K电阻,找个一样的电阻换上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