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0-12-14):
技嘉945的板子。。换了一次IO就开机开个十几分钟。。就挂了。。在换。。又开了十几分钟。
换回第一个IO也不能开机。。郁闷了。。。应该不是IO的问题吧。。。求思路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有问题。
技嘉

网友:
查下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跑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很多是因为IO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或不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