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8跑D1

楼主(2010-12-14):
d1 不过内存,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会不会是IO坏了

网友:
D1 内存  装上CPU 打值

网友:
阻值基本相同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先换个CPU试试,前两天遇到了一块跑D0的板子结果是CPU坏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D1 代码 一码 CPU座  CPU  BIOS  北桥空焊

网友:
D1见过一次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