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450bios

楼主(2010-12-14):
急求联想Y450bios  ITNT 芯片组,GF 103M

网友:
BIOS说明
1. Changed VBIOS (KL1_N55M_62.94.90.00.15)
2, Update thermal table, MAX fan speed is 4900 RPM
3, Support Intel Condor Peak WLAN card. <8086 0084 8086 1215>

BIOS版本:
17CN43WW

使用范围
Ideapad Y450
Model Name (Machine number) :20020

使用方法
在BIOS刷新前,请移出所有的外接设备,如NewCard ,USB HDD

DOS下刷新方式:
从DOS启动,运行BIOS.bat文件,重新启动即可.

Windows下刷新方式:
先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保存在编辑的文件。刷新BIOS后系统会自动重新启动。
拷贝windows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到硬盘上,再直接运行17CN43WW.exe 或者17CN43WW64.exe

注意:在BIOS刷新的时候,机器的所有键盘和外设将无法使用。

注意:32位和64位系统使用不同版本的Windows刷新程序

具体请参考附件。

17CN43WW DOS.rar

网友(2023-11-28):
坏了,下载一半没有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