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P和DNS都获取到了,但是上不了网

楼主(2010-12-14):
我到客户家修电脑,就一台电脑网络上不了,其他电脑都可以上,系统重装过了,网卡也换过了,把可以上的那根网线换过来还是不能上,迫不得已只好拿到店里,没想到拿到店里是可以上的,这是为什么呢?????????????????
系统重装

网友:
换成自动获取呢.......

网友:
改网卡的MAC地址,是不是MAC冲突了。

网友:
是自动获取的,网卡换了mac肯定也换了

网友:
楼主,不可能吧,你在客户家排除问题的步骤是不是有问题。送过去应该没问题了。 要是有问题,那只有烧香了

网友:
网络线重做

网友:
我也希望送过去就好了,网线换过了

网友:
你还没说客户家上网方式。尽量说清楚点吧。让大家好分析问题所在啊

网友:
用路由器上网的
ぁ网络♀游客ぁ
其实大家是在问你 是有线还是无线的 是在不行Ping下 看看 具体命令就不一一和你说了 去百度查

网友:
你把MAC和IP换成跟那台能上的一样单独试试看。。

网友:
LZ 先用猫拉根线插他主机上拨号看·如果能上网 就好办··再换路由器 IP设为固定IP DNS也设上去 看能不能ping 通 那边网络是什么结构·猫接路由器 还是路由器接路由器?

网友:
这种情况没理由啊

网友:
路由器换过没 哈哈

网友:
可能是IP冲突了!~

网友:
简单啊,你PING一下路由器啊,路由器同了重设路由就OK了啥,如果路由器没同你看看是不是网卡禁用了我今天就看到一个,实在不行不好意思换路由器

网友:
如果好了给个回话顺便讲一下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
可以尝试下把网卡强制10M看看

网友:
换个路由器口子试试,要不改改连接速度和双工模式看看。

网友:
IP的问题吧要么就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
10M改过了。ping不通

网友:
感覺像是路由把MAC或IP給封了,或者arp攻擊,斷網重裝系統以後先裝個firewall吧,然後再聯網,如果還是不行,排除法把,還是,最好你能把客戶所有的東西都帶回店裡試試

网友:
换根网线试试~~我遇到一次~那网线在猫上能拨号上网~通过路由器就打死上不了~换了一根网线就好了

网友:
进路由看看是否mac着过滤了,没权限进路由你看看机主否开机就bt那种人,要是那样子你就不用修了。哈哈

网友:
用路由,你用固定IP试下,DNS也固定

网友(2011-07-17):
把网卡的模式改成10M双工就OK了。 很简单。

网友:
客户的话只是参考,不一定是真的,ip,dns都获取到的话,可能就是电信局的问题了,服务器出现问题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就是上不去。

网友:
网关有什么问题?

网友:
ping网关,如果不通,就是电脑到路由器的问题,检查一下网线,或再做一次。
ping网关如果通,再ping外网的dns,如果不通,刚是跟由器到外网的问题。
另外:如果这台路由器接了二台以上的机子,可以看看别的机子能不能上网,排除路由器的问题。
我觉得最有可能是网线问题,其次是ARP攻击,安装一下ARP防火墙试试。

网友:
最没法帮忙 的问题就是看上去不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还没说清楚

网友:
设个IP地址啊 ,

网友A:
重新做系统看看。

网友:
用另一台电脑 试试 问题同样的话就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路由设置额问题,看看路由的DHCP功能开启了吗》???再看看有没有绑定mac和ip地址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那根接不了那台电脑,接其他电脑都可以正常上网,后面重新拉一条网线就解决了。

网友:
电脑中毒后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如果ping dns能通的话,用360修复一下lsp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不太可能,我想应该是路由的问题,查看一下路由的配置

网友:
解决了没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原因是那根接不了那台电脑,接其他电脑都可以正常上网
是不是老主板?忘了看什么牌子
路由器跟主板冲突?

网友B:
猫没联网啊

网友:
是电信的ADSL吗,如果是最新申请的话,它的拨号设备有权限设定只能同时访问3台.老设备没这个功能

网友:
换成固定ip试试

网友:
PING网关看通不通,PINGDNS看通不通,路由里是不是有MAC绑定?

网友:
DNS,IP是手动设置的就会这样,改为自动,但如果有两台路由器的话,改成自动还不一定可以,要将主路由器以外的路由器的DHCP功能禁用.

网友:
难道是中毒了?请检查。

网友:
检查客户家的那条网线

网友:
换换网卡的端口模式 10m全双工 100m全双工 应该就没问题咯 我经常遇到

网友:
吧IP手动设置一下,看能上不,如果不行的就就把路由器重新调一下吧

网友:
拨号的吗?还是本来就上不了

网友C(2014-03-20):
讲解很清楚啊。。。不错啊

网友:
局端屏蔽双电脑上网。本地就是。想多机上网。每月要多花10元。去局里开通

网友:
一般来说是网络问题,路由器和网卡的模式不兼容,吧路由器重新设置信道也改下,一般都可以好的 我遇见好多次了直接让顾客吧路由器拿来帮重新设置一下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