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把USB充电器5V500mA改为5V1000mA。

楼主(2010-12-14):
求助,如何把USB充电器5V500mA改为5V1000mA。
买了个充电供热的鞋子,500mA电流小了些,不够暖和。想提高电流为1000mA
这个要怎么改。

求教~!

网友:
上图.可以扩流

网友:
我也想说二个并一块,二三块钱的东西认为没必要去改什么,哪种500MA 的充电器你就是改了它本身也承受不了

网友:
这个东西的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没什么富裕量,改了很容易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并,是用那种两个USB公头合成一个USB线头的线并吗?这种好象不太好找

网友:
建议LZ还是不要改,买个1A电流的要不了多少钱,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身边有好几个,这样的充电器,爆掉也没关系的。。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可不可以用两根线把二个普通的USB充电器线并起来,这样两个充电器一起插到插座上。这样就有两个输出口。随便用一个应该电流就有500mA+500mA=1000mA的吧。
咦!本来3楼的回贴怎么不见了。
本来3楼4楼的可也是这指这样做。

网友(点评):
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今晚就改。明天给报告~呵呵

网友:
改好了,好像还挺管用的,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不过还是没有直接插在台式机上热乎。比没改之前好多了。~!

网友:
实话说这种USB充,质量很差,长时间工作很担心会爆管起火。安全第一吧。

网友:
长时间工作很担心会爆管起火。安全第一吧。

网友:
对啊,两个并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小功率改大功率的可能性不大 ,往往小功率的开关管(如13001),及变压器的功率,限制了整个电源的功率

网友:
呵呵,还真没见过这样改的。

网友:
1A电流的和500ma的,把电容换大一些的。

网友:
小马拉大车,危险。用着也不放心

网友:
翻翻箱子,找个P3的电源来,不是很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