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打印口短路测试环的接线

楼主(2010-12-14):
现在很少有LPT接口的打印机了,但是有些客户会需要用到LPT口,修完LPT口总要测试一下吧,听说能制作接口短路环来测试,求接线图,谢谢

网友:
第1和13脚短接     第11和17脚短接
第2和15脚短接     第12和14脚短接
第10和16脚短接    其它脚未用

用amiding或Qaplus软件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就是按你所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