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2S 不开机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0-12-14):
接一华硕本 接机时触发掉电电流0.3左右就掉了  拆机发现MAX8743 一个供电上管烧焦 更换测试各电感没有短路上电还是0.3几掉电  触发中测量1.05与1.2V没有电压输出  8743供电开启信号都有 没有基准电压 更换一个8743后开机不在掉电1.05 1.2V出来了上U内存 以为好了 屏不亮电流0.8几--1.0几来回跳变拔掉内存也是一样  主板电感正常 CPU1.2  PG 复位正常 时钟   没有图纸后不知查哪了高手指点    或哪位朋友有图 纸最好

网友:
是AMD的把。如果是就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现在有阻值卡测试内存时钟没有电压内存时钟有ICS9P935AFLF提供

供电1.8有  SDATA有3.3 SCLK3.3  FB_IN 0V FB_OUT 0V
CLK_INT  CLK_INT都有0.9V  是不是有些不正常
这两个信号直接有北桥发出

北桥供电正常1.8  1.2
这个是北桥坏了还是时钟坏 了  或其它原因引起的??、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来呢
在北桥发给时鈡的  FWDSDCLKOA和WDSDCLKOA#两个信号现在都是0.8,多少电压算正常呀 时鈡供电1.8正常   就是不出内存时鈡
内存时鈡换了 北桥也换了故障一旧一下真不知该查哪了

网友:
是不是烧的断线了啊,用点位图点一下,今天修了一台也是芯片组供电烧了,就是烧断线照成的一些小问题

网友:
板上应该有断线的或是那里的电压不对,桥也有可能

网友:
LZ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AMD不过内存你要注意一下U 哦

网友:
换个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