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装不上系统。。难搞……

楼主(2010-12-14):
             机器拿过来用一会就会卡机,蓝屏。用MHDD扫描第一扇区有红块。换硬盘装系统不引导。  (提示找不到系统)       然后换回原来的装系统偶尔能进。  BIOS刷了N次。  连接到南桥的电容换过。   现在一次都进不了。 进PE测硬盘正常。 。求解啊………………

在PE下硬盘功能一切正常!!、、另外 这个硬盘在别的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哇、、、、基本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第一扇区有红块?是硬盘问题吧,怎么搞到南桥那边去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HDD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
硬盘有红驱怎么不先换个硬盘试试呢,非要先搞主板吗?

网友:
换南桥把,一般都是南桥的事

网友:
换硬盘试下先。。不行就真的要换南桥吧。。我都换个南桥OK的

网友:
接口AND南桥   测测阻值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期待结果```

网友:
进pe可以 怎么能是主板呢 ?

网友(点评):
那你觉得是什么问题?人品问题???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