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40待机电流0.001 1631有16V

楼主(2010-12-14):
T40待机电流0.001 1631的22脚一开始无16V,后来短接了一下,有16V 了,7脚和28脚电压为0.14V。
还测哪儿啊。。。。。
师兄们。。。

网友:
7脚和28脚电压为0.14V这里就不正常了。应该3。3V才对。查3.3V/5V后级有没短路?或1631和那个几个MOS管是否有问题?如果上面都没问题查21PIN5V和9PIN2.5V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