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20触发时序

楼主(2010-12-14):
有台HP 6320待机电流为0。07拿掉网卡,变成0。05    有3VAL 5VAL CRTRST 3VLAN
没有RSMRST 不知道这个电压产生,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IO损坏,将RSMRST电压拉低,将IO脚撬起来,给南桥强行加个电压,可以开机,得出答应,IO损坏,明天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