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主板,8脚BIOS要用什么转换座刷。

楼主(2010-12-14):
联想主机,采用G31芯片  G31T-LM
BIOS芯片型号:25X80VAIZ

手头上有希尔特500P编程器,SOIC20/D20和CNV-SOP-NDIP16的转换座。但芯片放进去太宽了,请问要用什么座子。是要用宽体8脚座子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DIP的。可以去掉转换座子。 直接装上去刷。

网友:
我是用刷中九的usb spi编程器写这样的8脚BIOS的

网友:
谢了,我昨天已找到答案了。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还有一种小的我一般都是焊接他的8个脚然后插上去刷的

网友:
晕。你们这些人用这么贵的东西还没我那些一百多元的好用。直接就有转换座子送的,焊上直接就可以刷了。晕

网友:
主板要大8 小8 sop做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有这种转换座了,买的,经常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