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20开机花屏

楼主(2010-12-14):
这台机放我这里好久了,开机诊断卡00,电流0.6A不跳变但屏却亮的星星点点的亮线,查北桥上电压:2.5V 1.5V 1.3V都正常,3.3V  CPU电压0.98V开始以为北桥坏了,买了855EG回来装上开机天啦还是一样,不跑码,屏上还是有细点的亮线,没哲!刷BIOS无效,晕了,又换个南桥还是一样。没思路,请教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查时钟``复位`

网友:
不跑吗的机器可以先查查时钟正常不正常,不要上去就换北桥南桥的,你有一点依据吗。费钱费力,没有效果,故障扩大,

网友:
没 看显卡吗 ?

网友:
屏本身有排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