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偏红,灯管都换过了,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0-12-14):
一台三星19寸宽屏液晶显示器屏幕显示偏红,4根灯管都换过了,3基色都测过是正常的。求高手解答,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驱动板正常的话,重新编程吧!

网友:
你怀疑是程序的问题,可是能够正常显示哦

网友:
恢复工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多为MCU程序损坏,需要换25L1005和24cs08

网友:
多为MCU程序损坏,需要换25L1005和24cs08

三星显示器通病:在显示图像时,电源正常,指示灯正常, OSD菜单颜色正常但显示英文,图像显示偏红。可以通过换此芯片来解决。

网友:
谢谢6楼的宝贵经验,我换个MCU试试

网友:
主芯片坏了,我修过好几台三星都是一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