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I 无cpu 复位 不触发 高手请进

楼主(2010-12-14):
板号  40GAB1700-F  北桥 LE82GL960  南桥 82801HBM   客户拿来前机器进过水 开过一次机   现在上假负载可以触发 电流到0.3  整板3.3 5 1.05 1.8 1.5    1.08 都产生了 cpu核心1.4  时钟 PG  都有 没有cpu复位 过一会掉到0.16左右 这时1.08 无电压  需断电才可触发  上真U 电流到0.3左右 瞬间掉电保护 需断电然后短接cmos  才可以再次触发  不放电 按触发键6秒之后才触发 NBRST  也有 北桥供电也正常  没思路了 是不是要换北桥啊 ???

网友:
NBRST  也有 北桥供电也正常

这不明罢着NB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没有现成的北桥 还得发货 挺头疼的  谢谢

网友:
先取了北桥看看和CPU假负载上的复位点通不通,也有短线导致美复位的

网友:
先把北桥重新做下嘛。

网友:
先做下北桥试试看

网友:
你要确认]南桥的复位出出来了没有,再查供电IC的供电情况,其次再取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