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正屏独显本本,求解答,无思路!!

楼主(2010-12-14):
机器现象是,有待机 有开机电压 按开关 也拉平 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是手非常轻的按下 南桥的右侧边缘位置 就怎么都可以开机 因为考虑是黑胶 所以不想重新走南桥 求高人解答下 看能不能通过拉线解决 但是又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大哥你南桥下面掉电了吧。只能充值吧,切记小心啊

网友:
我也知道虚焊,不就是不想做BGA呢嘛

网友:
那想赚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