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0-12-14):
有背光不显示,什么问题
是驱动板的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品牌的显示器啊,如果是联想的话,多数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呵,前向天我修一台DELL就是这种故障,先把屏线的接口擦干净 ,不行就只好换驱动板了,我的DELL是换驱动板

网友:
白屏一般是排线松动了或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