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不开机

楼主(2010-12-14):
查KBC_PWRBTN#连至WPC8763LAODG的95pin,按开关有3.3V的电压跳变.其它无任何反应,
电源IC=TPS51120不输出5/V/3.3V,信号开启脚EN由WPC8763LAODG的PWR_S5_EN和PM_SLP_S5#两个信号控制,强加上一个3.3V电压可产生3.3V和5V,
换了EC和供电IC还是不行。南桥加焊过。现在还是不触发,没有待机电流。请个位帮个忙,小弟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上传一个图纸吧

上传一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