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5换了603芯片还是返修(以解决)

楼主(2010-12-14):
修了很多台BENQ R45,来的时候不是没有显示就是花屏,这款机使用Nvidia G86-603-A2显卡芯片,换了加铜片,风扇改常转,过了两三个月就回头了,~晕。。。用那位高手能解决这问题吗?

换了631真的行,到目前还没有返修。

网友:
换631的芯片!

网友:
芯片换好点的 631 的不要老用603 的  603本身就有问题,你换了 还是得返修

网友:
看一下芯片生产日期,现在改良的全是0832之后生产的。(就是08年32周之后。)之前生产的都有问题。如果出现花屏,或开机无显的必须更换芯片,我们这换的还没有出现返修。

网友:
谢谢各位的分享,我这就去试试看。

网友:
我换的631芯片的话,都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个不一定加铜片就可以的,也要看什么机器,要是散热不好,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要返修的,

网友:
你加铜片改风扇后有没有测试效果啊。等下是你搞得不到位造成的呢?我们这里搞的一半测试一天再给客户,大部分半年都没回来。

网友:
换上一颗631显卡芯片,有显示了,正要烤机可是有设定开机密码,顾客还忘了密码,晕~

网友:
换631 买来就直接上 无铅的 加铜片 改常转

网友(点评):
改常转不好。声音太大,如果自已用。最好去掉后盖,加一个14“的大风扇。(扇页是14“)

网友:
我也是全换631的今天刚又换了一片,我拿是110大家拿的多少一个啊?是白胶那种

网友:
直接无铅的631 上去  加铜片 长转

网友:
我看见明基R45 我就头晕

网友:
做了散热之后还得注意一下平衡的关系,有些做了散热,但装机后不平衡,也就相当于散热没做,所以也管不了多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10你在哪拿的呃  这么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难道你也跟我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或者是BGA做成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