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时遇到的另类问题 猜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2-14):
今天用pe装系统   在加载完ram镜像显示欢迎界面之前出现了这样一个界面   知道什么引起的吗 ?

网友(点评):
这样的都是内存问题或者硬盘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诶,一般都是内存不兼容  或者内存太小

网友(点评):
e 是我孤落寡闻了? 我反正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支持2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过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看来这样的故障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这个真知道,说是内存的问题也能说通,不过有时候换PE不动内存也能解决

网友:
我倒是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种故障是内存的原因,我没有遇到了过,谢谢楼主了,省得我以后走弯路。

网友:
进PE卡在这里,有遇过一次是光盘花了.换个光盘就行.

网友:
哈哈,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遇见。楼主公布答案

网友:
今天刚好也遇到了,打算明天有空再研究,楼主还会卖关子······

网友:
我遇到过好几次。都是内存的原因。换内存OK

网友:
呵呵!我碰到过,不过不是这样的!

网友:
内存坏会引起该提示  意思就是文件无法加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搞好了。。都忘记了。。

网友:
有时换个版本的PE也能进去 见多了

网友:
首先是内存,再是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