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60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无图像。

楼主(2010-12-14):
今天接一同行送修的联想K60笔记本,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33,开机后0.5,0.65跳两次就停在0.65A不动了,开始怀疑内存没过,拔下用橡皮擦了擦,还是不行,换了根新的换上还是一样,上内存和没上内存电流都是0.65。后加焊内存槽电流依旧没有变化,可能问题还在内存之前,测CPU供电有1.3V左右,内存3.3v电压和时钟1.7v都有(用的假负载)。本来以为挺简单的,可修到后面没什么思路了,望高手们赐教啊~!

网友:
明显短了   查短的地方把

网友:
电流0.33肯定有短路的地方的

网友:
待机电流都有关0.33,明显短路了

网友:
少打个0是0.033A待机是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少打个0是0.033A待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少打个0是0.033A待机,应该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少打个0是0.033A待机。不好意思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假负载测内存到北桥的AD线都没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办法能测吗?

网友:
北桥 电压正常吗?应该 北桥还没有工作吧,加焊下北桥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