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 17寸 电源板烧东西了

楼主(2010-12-14):
电源板后边的一个8个脚的东东   烧的和黑炭似的  帮忙看看是个什么玩意儿   谢谢

网友:
你那是高压板上的管子........  型号和另一个一样的

网友:
一个场管烧掉了,换个试试

网友:
貌似是4606,和那边那个一样的啊对照一下不行?

网友:
SP8M3 两个都要换掉,另一面鼓电容了吧 三星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我看了半天没看清上面的字

网友:
711N的话4606就可以用 昨天刚修了台 坏了个管子 不过没炸

网友:
用4606就行了,刚修好一个在测试。  5楼说要换两个,我只换了那个坏的。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就坏了,呵呵

网友:
那两个管子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管子常常坏的,你不会看不懂吧。。。换了好多咯,如果没有材料,改个高压条给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