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盘引导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14):
今天听到一种装系统的方法,就是在C盘没有系统的情况下,给C盘做一个系统引导,但我不知道具体做法,除了将引导文件复制到C盘下还需要什么步骤,希望知道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
装系统恩要弄复杂点的话     就是在纯DOS在安装XP纯安装版系统(不是GHOST哦)

网友:
硬装也可以啊

网友:
format c:/s   你指的是这个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期待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其实我也不清楚,就是希望知道的人讲一下。

网友:
只要用这个命令format c:/s一格式化就可以变成可引导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PE系统里用分区医用点操作就有一个重建主引导记录点确定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