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待机0.16A,南桥微热,开机掉电,1D5V_S0对地0.3欧姆,

楼主(2010-12-14):
接到机,现象:开机不显,一会儿就掉电了,插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16,感觉轻微短路,拆下板,手摸只有南桥有点温度,其他并无异常,网卡没有发烫(据我的经验首先摸网卡,像这种待机不正常,开机会掉电,大多是网卡),但能开机说明南桥局部还是在工作,又量了主板上各个电感,也都正常,思路肯定确定在待机电流这个位置上,南桥有点温度,量了南桥旁边的一个小的贴片电感L12,为0.3欧姆,感觉不正常,下了图纸,是1D5V_S0, 电压是由APL5912转换过来的,
主要给南桥供电还有北桥

现在有点疑惑如果为北桥供电0.3欧姆有的也是正常,但思路到这儿也就不知道杂办了,问题是待机部分电压不正常,但3V,5V没有异常,有修到过的朋友看看待机是不是过高,还有这个供电是否为0.3欧姆,???

网友:
应该是你的供电IC有问题,你查一下!!!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块4710独显的机器在手上 我的也是1.05 短路了 干掉北桥就好了 楼主还是烧一下好一点 待机0.16  LZ说说南桥发烫 南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先拔掉南桥看看 还有短路没,待机电流太不正常了。

网友:
其实这种分组供电短路,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先烧下这个1D5V_S0, 试试,

网友:
这个电压加上去并不太大变化,现在把南桥拆掉了,这个电压现在对地正常不短了,

网友:
哈哈,谢谢大家啦,南桥换掉,OK修好啦,当初就怀疑是南桥没下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