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驅讀盤慢,有時候讀不出

楼主(2010-12-14):
一個光驅讀盤非常慢,有時候直接讀不出。已經查明不是數據線和電腦問題,光驅有問題,光驅是SONY AW-G170A。

网友:
既然是光驱的问题 那就直接换个光驱好了

网友:
去百度搜一下清激光头的帖子  或许是激光头的问题

网友:
如楼上所说:1清激光头,2调激光头上的微调电阻试试。

网友:
不要浪漫时间了,光驱激光头老化修理用不了几天,还是换一个新的算了。

网友:
用烟嘴察察读头式一瞎,或者调节一瞎功率电阻

网友:
還是換一個光驅吧!!!
謝謝各位大俠!!!

网友(2011-06-15):
这个问题确实很恼人,难道光驱老化真的无药可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