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你们用哪个工具量产u盘

楼主(2010-12-14):
这几天收了几个本,做系统有点光驱不能用,东芝,富士通的,我的U盘都不认,请教一下那个工具量产的比较好呢,老毛桃的我也用过,现在用的这个我感觉很通用.FbinstTool.exe.就是这几个本不认

网友(点评):
量产工具是根据主控芯片来的。你是要量产工具,还是要维护工具啊?

网友:
小马哥老毛桃强化版的,用的很顺手,一般都支持的啊

网友:
不量产,装个PE,抡一两个镜像就可以了,量产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试试..................

网友:
不同的主控要用不同的量产工具!

网友:
你问的是量产工具还是量产的镜像?不同的主控用不同的量产工具,镜像可随便选。

网友:
我是想找做系统时有的启动不起来,不认U盘,我想找通用的笔记本的,大家有吗.记得有个日立的本也是不认,没办法就把硬盘拿下来在别的本上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找镜像,找工具

网友(点评):
我看你的意思就是在找pe镜像吧,你要是量产usb-cdrom要跟据的u盘的芯片型号找量产软件。

网友:
量是指批量的意思,即量产工具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很多U盘,只要你的USB孔足够。 量产工具是针对U盘主控芯片进行操作的由厂商开发的低层软件,作用: 1.低格U盘 2.生产加密盘 3.分区,可以生产只读分区,更改U盘介质类型(removabel 和 fixed) 4.量产出USB-CDROM,此作用可以做启动光盘 。一般我们讲量产大多数是指第4点,用其他软件制作的启动盘,比如USB-FDD USB-HDD  USB-ZIP方式启等不叫量产。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不太区分量产等这种概念,就以为单纯是修复U盘工具的。

网友:
如果你手头上有几个U盘,你可以用软件查一下U盘的主控芯片,再根据主控芯片型号在网上搜索其量产工具进行量产。有很多水货U盘量产不了。量产也有风险,弄不好U盘就报废。市面上大部分U盘都很难找到其量产工具。

网友:
不找镜像,找工具

网友:
不用老毛桃用晨枫也行呀

网友:
tongyong pe  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做好usb-cdrom了,还是启动不了,下面该怎么做?下载个pe?

网友:
U盘量产成功后,进bios里把第一启动设为usb-cdrom启动,老的主板可以直接设置,新的主板必须先设为cdrom启动,再进cdrom里面,把第一启动设为usb-cdrom,最后按F10保存重启,即可开机从usb-cdrom启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会用了

网友:
俺是来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