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联想台式品牌机装完GHOST XP系统后不认照相机

楼主(2010-12-14):
如题,联想台式品牌机装完GHOST XP系统后不认照相机,插到电脑上后只听见响声,我的电脑中认不到设备,会是什么原因?换装安装版后正常。

网友:
听到响声说明是有反映的啊。你说的只是没有显示出来而已,你把驱动重先装哈试试/我是指的USB驱动哈。

网友:
GHOST XP一般都带有额外的驱动,如果摄像头不是免驱的,那应该也不是一般市面上的30x芯片的,而是另类的,那可能就是GHOST XP带的驱动不对造成的,如果想说标准安装版的系统正常,又想用GHOST XP那可以尝试在GHOST XP的GHOST进度完成后进PE把GHOST XP带的摄像头驱动删除,重启后系统自动安装时就不会找到摄像头驱动安装了,根据GHOST XP的版本不同,带的驱动位置也不同,这个要自己找找。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照相机 不是摄像头吧?

网友(点评):
是的啊,是数码相机,不是摄像头。

网友:
进设备管理器看看啊,应该会有个unkown device 给它更新一下驱动看看,曾经这样试过,不过每次都这样做相当烦。所以后面换个XP ghost安装就可没事了

网友:
你去网上下一个GHOST不就行OK了。

网友:
将usb驱动程序删除,重启电脑接上相机重装usb驱动。

网友:
先查一查是否是该相机自带驱动,实在不行按楼上兄弟的,先删除USB驱动,自行安装个万能USB驱动试一试。

网友:
那就用纯净版的,GHOST兼容不好,纯净板每一步都检查,GHOST 减少工序兼容就不好,我经常遇到驱动装好也用不了的,不只是摄像头,装纯净的就好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