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开机,显示一个e,一个笑脸

楼主(2010-12-14):
如题,电脑可以进PE,GHOST可以装完,重启还是开不开机,求高手帮忙,

网友:
请楼主讲清楚点,不开机能进PE?开机不亮还是开机不进系统?如果装系统,最好就是重新分区或格式化,有时格式化后,GOSHT完,不能安装,最好就检下硬盘,然后重新分区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有时候硬盘是要重新分区再装系统才能 正常的。

网友:
先在PE下看C区激活了没有。

网友:
电脑能进PE就说明电脑没问题,系统不能启动就是硬盘的问题,先进入PE系统查硬盘有没有坏道,逻辑坏道可以修复,物理坏道要分开屏蔽,处理好坏道再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你的C盘有没有设置为活动,要没是有的话,就算你ghost系统也还是进不去的。

网友:
你的C盘没有激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出现第一个画面,(就是进CMOS的),然后就出这样的,就到一键还原那里,出一个E,一个笑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用了半年的电脑,客户说是按了什么精简模式,就成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C盘里的东西都正常,在PE里看,

网友:
重格装系统吧,C盘一定要激活

网友:
进入PE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能GHOST完  MHDD也没有坏道  就是不引导   也从新分个区的  不知是怎么的 还请高手解惑

网友:
小结一下楼上的回答
1 C盘没有激活,重写MBR MAIN BOOTABLE RECORD 主引导区记录,记录了硬盘分区信息,保存在被激活分区,
2 电脑能进PE说明本身没问题,主要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3 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和主板的接口,跳线,检查一下
4 可以进入PE看硬盘激活了没有

网友:
在DOS下敲FDISK /MBR命令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昨天遇到过,系统重装 还原 重新分区都不行,就觉得应该是BIOS被更改,进入BIOS还原了下BIOS还是不行。最后用以前的雨林木风5.6安装版的系统重装了一遍就可以了,雨林木风5.6安装版的系统前面会重装BIOS,不过这个系统是以前的版本装完后就可以改你想要的系统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MBR的问题,重新分区,再装系统, 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分区表出现问题了,你可以修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可能是分区出错了

网友:
   先检查硬盘在,在看分区表。

网友:
这个可以回复类容哦

网友:
撒子问题哦????

网友:
只有在事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