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无线路由器设置最安全

楼主(2010-12-14):
对网络了解的高手,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
买最新的无线路由,设成WPA2的那种加密方式,听说这种密码不好破,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难道就这么点??不会吧!

网友:
1楼说的对,WAP2模式一般很不容易被破解的。

网友:
无线路由想安全
1:设成WPA2的那种加密
2:把路由器默认登陆密码换了
3:开启网卡地址过虑,这样别人知道无线密码也没用

网友(点评):
基本有这招就很难搞了,要是能加上不广播你的路由器的名称哪就更好了.设成隐藏名称,除了你自己设置的知道.有这些招一般人都破不了.

网友(2011-03-03):
MAC地址绑定,不允许另外的MAC地址通过本路由器!
密码建议使用WPA  AES 密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家用的,锁定IP,MAC地址,连接加密,不然楼下的都能用拉.

网友:
无线加密wpa2要超长密码最少20位
更换路由登录密码
隐藏ssid
mac过滤ip绑定
更换默认网关

网友(点评):
这几条都用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哈哈   始终是无法盛放的

网友:
我只有一招,也是最有效的一招,自己不用时把路由器的电源关了,他蹭不了你的网就不会再骚扰你了。

网友:
大肚点,让别人也沾点光

网友:
学了一招,慢慢实践!

网友:
如果带限速功能 先改掉登录名和密码 还有登陆IP地址 用些不常用的不要用192.168.  这种  然后指定IP   流量都指定到你的固定IP 即使他们连上了也没有流量   呵呵

网友:
2楼说的很好

网友:
8楼的比较全,10楼算是非标准的补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不着设置这么多吧,设置WPA2加密方式,密码复杂一点就很难破了      什么BT3 BT4   奶瓶也没招

网友:
楼主问怎样设置最安全,所以设置越多越能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我就WPA加密就完事,只是这两天苹果POWERBOOK G4无法连接了,正在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