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开机无反应。换CPU后能点亮,然后在换回原CPU也能点亮

楼主(2010-12-14):
开机无反应,跑码为00。全部去掉外接设备,还是不亮。擦拭CPU触点后在开机还是不跑码。换CPU开机,立马点亮。换回原CPU后也能点亮,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主板是刚返修回来的V星板子。

网友:
呵呵  是不是哦  你量了工作电压没有哦       听你这么说呢 可能是 虚焊了  最好是加焊一下吧

网友:
这说明你原先的CPU没有插好好,其实你只要重新安装下CPU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CPU 接触问题 氧化

网友:
清洗一下CPU插座

网友:
首先查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

网友:
可能是U座的问题哦 氧化

网友:
你以前CPU没插好

网友:
这板子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没有插好....

网友:
原来的U其实摇动下U杆  装上去也应该是好的。 应该是U座子接触不好。 还有个可能是你的U座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