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最近修的一批HP DC7800的主板

楼主(2010-12-14):
先上图
北桥芯片Q35,南桥82801IO.
这个板很多都是不通电,开机掉电,刚开始修对这个主板不是很了解,因为所用的电源不一样,电源定义完全不同
不知道论坛有人修过没有。今天就发这个改天发实例,谢谢!
芯片

网友:
看来楼主发财了!!!

网友:
收废品的话,那个散热器比主板值钱多了.呵呵.
期待楼主的维修实例!

网友:
楼主来个案例分析啊 也好让我们多学点经验啊

网友:
我以为是维修出来的经验 原来不是哦 只是抛砖引玉

网友:
想那么LZ还用那么那么差劲的诊断卡,小心误导走弯路了。。。。。。

网友:
呵呵,,,没有修呀,还准备看看是怎么个故障呢

网友(2011-01-15):
还期待楼主发个实例来看看,像这种原装板是比较难修点

网友:
前二天刚修一台一样的,故障是进系统慢,把CMOS清空一下就OK了。

网友(2011-04-19):
楼主你的实例帖子发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