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存定位!!!

楼主(2010-12-14):
gf 8500gt 256m

现在花屏报A39 A46错误,高手看下,给定个位,1代可以用短接法,2代以上的怎么定位啊,指点下

网友(点评):
右下角的第一或第二片吧。。

网友:
显存排列    GPU上面从左到右分别为M1 M2 M3 M4   GPU右边从上到下分别为M 5 M6 M7 M8在线等,

网友:
坛里边有很多定位的贴子,LZ可以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LZ可以把那个侦测出来的结果的图片发上来不?

网友:
同样可以用割线短接或者短接排阻来定位
估计右下角1或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