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发烫续...

楼主(2010-12-14):
接着上次说,那块板子,是单桥板子,旁边的1117发烫....1117输出脚对地短路.将其拆下,还是短.测量USB中间两脚阻值正常,为600多。PCI A14 对地短路.测量COMS跳线中间脚,万用表显示1  将网卡拆下.依旧短路... 没辙了,,,真的GAMEOVER了?..

网友(点评):
3VSB 短路了。。把网卡都拆了还是不行。。可能要换桥才行啊。。

网友:
5V短路  慢慢折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支个招啊 兄 弟..

网友:
1117是给什么地方供电的?你就知道怎么修了 ,把南桥拆了看看还有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这板子是单桥板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桥一样拆了看看,3.3对地短路,拆1117看看还短路不,然后查负载。

网友:
把是5v供电的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拆5v供电的原件啊?指点哈,他是3.3对地短路啊 。谢谢指点

网友:
我觉得这板子肯能是桥挂了。。。。

网友:
拆网卡还是这样就拆桥

网友:
pc14都短路了,NB挂了的可能很大!

网友:
我也是觉得桥的问题,但是有维客说是5v短路,5v短路会有这种情况吗,知道的兄弟知道一下。

网友:
基本上是桥挂了,把桥拆了就不短了

网友:
这种板我修到过2块不过不是单桥的也是1117待机发烫最后换了南桥好了,一般这种情况111输出脚都对地了百分之99都是桥挂了!

网友:
网桥和他周边的小零件拆了吗?

网友:
桥短路了吧    太不幸了  呵呵我手上也有几块  拆料吧·

网友:
这是桥挂了。不用再拆桥了。

网友:
桥挂了.加焊看会好吗。不好重做桥了

网友(点评):
大哥,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桥短路了加焊或重植会好。那就神了

网友:
桥挂 了,呵呵,我遇到过几回,你可以测下,南桥周围的小贴片电容,看是否有短路?有接近O的值,也相当于,挂了,,,,

网友:
说说我的经验   我是修笔记本的  偶尔修下台机主板   笔记本短路一般是烧鸡大法     台式机也能用   把1117拔下来  那些大芯片都量不出问题的话直接用修笔记本的可调电源接在1117的输出端烧   不出一分钟就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