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A卡和N卡的BIOS啊

楼主(2010-12-14):
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刷BIOS有哪些步骤 能发个图文来看看么!!!!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点评):
基地那里以前有人写出教程来的。。或者是你可以买月饼那本书。。书里面写得很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一图是出字月饼一书里面的。。

网友:
谢谢 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
上网一搜教程多的是的,下载了软件,至于参数打执行文件名打进去加/?就有提示了,所有参数的用法都有

网友:
点的亮的用刷写工具,点不亮用编程器,。要么用pci 显卡带亮 ,写

网友:
1,atiflash -s 0  old.rom   保存原有BIOS备份

atiflash -p 0  26xt8070.ROM  -f    写入新BIOS

注意BIOS刷新和BIOS 芯片有关系,如果刷新不成功,请用下面的命令测试

atiflash -p 0   26xt8070.ROM  -f -sst   写入新BIOS

或者atiflash  -p 0   26xt8070.ROM  -f -atmel    写入新BIOS

2,nvflash -b old.rom

      保存出厂BIOS

      nvflash  A2650800.rom  -4 -5 -6
      然后按“Y”

   刷新BIOS。

网友:
   学习高手  的维修思路

网友:
高手大家一起学习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