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5电流跑到1.1-1.2左右不能开机

楼主(2010-12-14):
机器没有进水和外损   装T2050CPU大电流1.3-1.4 1.51.6···。18 最后掉电 掉回到待机  起初以为是CPU坏了  换上一个420CPU 电流在1.2--1.05 --1.12左右跑着 示波器能测到内存上有波形。我看到CPU座子上面有灰尘 我就用刷子刷了一遍 在装回T2050 电流居然跑正常0.9--.1。1---。1。07  也能测到内存上有波形在跳动  把CPU重新装一次 又是原来的样子 电流往上涨  再用刷子用酒精刷一次又好了 取下重装又不行了  有点纳闷   有点怀疑是显卡 因为内存上有波形了 加热显卡还是不行,请问有哪位哥们修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装不同的CPU不同的现象,  以前修过那种装这个CPU能开机 装其他的CPU就不能开机了 有时候瞎蒙了一个CPU座就好了  但是没有一次 有很好的思路去修过这种板 北桥已经做过了求解

网友:
这种是最好是换北桥。碰过一台换北桥好的

网友:
内存波形有了。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做个显卡

网友:
做显卡我想过显卡是没有动过的 加热了 不行  应该不至于坏把   再说了装不同的CPU出现不同的现象 显卡那里出问题 有点想不通啊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客户已经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