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因潮湿短路?已经搞定

楼主(2010-12-14):
今天下班回家,上网本的接适配器不亮,开机一会断电了,没有留意是短路。拨天又插多次才知道短路了。然后就用吹风狂吹一会,还是短路。在此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其干得快一些。主板还不有拆出来的,没有锣丝刀。谢谢了。

网友:
汗呐请问lz何以见得是潮湿短路啦,依据是什么。如果真的是潮湿短路唯一解决方法,反板拆出来进烤箱

网友:
LZ不是专业维修人士吧。 建议你还是送修好了。  别以小失大

网友:
最好把主板放进烘箱烘一下   然后再测供电的对地阻值   知道短路就不要轻易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