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脑能出多少钱。

楼主(2010-12-14):
清华同方锋锐X310 T5250 2G 250G 集显 13寸屏。故障:不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应该就主板坏了;我没收过机子,想问问大家这种机子可以出多少钱收。
不开机

网友:
没死价格,只要你能把配件都拆开卖出去,1000收也值,不过要是我收一般情况下300,如果机器成色比较好,而且看情况大概可以修好的话至多500,如果十分确定不用动桥、不用换板就100%能修好给个六七百也行。

网友:
修不好就没有价值

网友:
尸体出500-800收 可以得

网友:
出你500,愿意卖就加我Q593703684

网友:
关键是修完以后能不能卖出去

网友:
不太明白哦。。

网友:
500我要了,可以的话加我QQ:2106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