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0-12-14):
我对维修液晶显示器是一窍不通,可是经常听师傅说那可简单了,就几个电压12V、5V、3.3V。今天是我在师傅的帮助下修好了一台显示器,拆开后师傅那住看看了一量就给我了,说有三处问题让我维修,我看供电板有维修过的痕迹,供电板与显示板之间有虚焊,刚开始没有发现一个电容鼓包,在测量中才发现,呵呵……眼不管用(笨)我就开始从电源插口开始量各个元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然后将鼓包电容更换,虚焊部位加焊,让后让师傅看,师傅又把三极管(我也不知道那管子叫啥,在白金属板上固定了)那边加焊了一下后就让我试试,通电后正常心里暗喜。呵呵……
师傅最后给我说实际上就一个问题电容鼓包,当着客户的面说有三处问题……
想不到一个电容竟然能惹出这样的祸……
我还想问一下那一个在白金属板上固定的类似于三极管相貌的叫什么元件?
测试显示板的好坏,主要测试那几个元件?

网友:
哪里不懂或有疑问就问师傅啊,那么好的资源不用,就太可惜了。

网友:
修液晶,先看电容 。常识哦

网友:
你那是直插的还是贴片的啊,高压如果是三极管一搬是5707.三极管显示器特爱坏,贴片的是gds。下次要问的时候把型号报上,显示器确实没什么修的,很简单

网友:
技术是练出来的,多实习多练就能成功,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

网友:
有师傅不问,走论坛有什么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