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泰信852d风枪旋钮断了!!!!

楼主(2010-12-14):
求助 安泰信852d风枪旋钮断了!!!!我拆开看那个电位器上面写的是b103 板子上面标注10k
我用表打了一下 是9.34 k 这个电位器那里有卖的啊
刚刚在淘宝上面找了一会没有找到一个样子的 急!!!!!

网友:
找个10K的电位器用螺母装面板上飞线

网友:
这要问一下基地的商城的客服,我在基地买的全是安泰信的。有些配件坏了就没有配件,我有一台笔记本的维修电源,电压波动很大,都是每次开机正常,开机一段时间电压就慢慢的下降,现在就很低电压,没有办法提上去,我有一次拆开没有发现问题,盖上盖子,过一会又不能用了。后面只有重新买一台其它的牌子的了。

网友:
再买一台,以后坏了可以互补!

网友:
旋钮断了 ,而不是电位器烧坏或者掰坏了, 对吧?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想办法把旋钮和电位器调杆 从新连起来!
多试几种方法 电位器的阻力不是很大的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哎 是那个电位器调杆断了 只好换一个!!!!

网友:
对搞维修的来说  这个问题算不上问题的

网友:
哎  最求完美点 想换个同型号的咧!!!!!
看这个的朋友 有那个朋友换过的 说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