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 电压偏低

楼主(2010-12-14):
今天接客户一台联想F40A笔记本 不通电  有待机
拆机之后   测试 可以通电显示   装上硬盘光驱 通电不显示
但是拆下光驱就可以显示  不过检测到硬盘就不动了  光驱是好的 换一光驱也是同样问题 硬盘也是好  求救大师们给思路  谢谢

网友:
南桥有问题啊,加焊试试看

网友:
楼主 : 您可以加焊南桥。不行的话更换南桥试一试。

网友:
试下加焊桥 试试

网友:
加热 南桥故障依旧  不接光驱 光驱接口供电是5V  但是 接上光驱之后 接口电压 3。3V到4。5V跳动

网友:
换个南桥吧。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现象很明显是拖不起负载啊    注意查查上拉

网友:
可能有电容轻微漏电。

网友:
谢谢分享没有分了啊

网友:
下载用分的,支持一下

网友:
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光驱 23 脚连接   不行的话 看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