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风枪吹桥。狂喜中!!!!

楼主(2010-12-14):
本人是新手!风枪吹桥成功,狂喜中!!!!在坛子里给大家分享下!!!欢迎大家拍砖!!
接到一主板华硕M2N-X Plus,AM2+ nForce芯片组,故障为开不了机。

断开12V供电线,可开机,心想这下好修了不就是CPU供电故障!
12V供电端口打阻值正常,拆下所有场效应管测量正常,一看电源管理芯片傻眼了BD-9J,本地山区小镇哪来这东东哦!
图片为手机拍,看不清的可以凑近显示屏幕或者用显微镜!

郁闷中忽然想起客户说过以前如果开不了机踢两脚就正常,现在怎么踢都没用了。难道是虚焊???
想到就做,狂补焊主板所有芯片包括IO和所有场效应管还是不行!!

现在就只剩下这桥了,此主板只有一桥,不知叫南还是叫北好???

BGA那高档东西我没,破风枪倒有一挺!!
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修过CRT显示器的都知道,CRT上贴满了锡纸。
取一锡纸对折档住桥芯片,主要目的是怕把桥芯片烤熟了!
焊锡膏没有,只有用松香水注满桥底部,风枪调380°,微风。给桥四周均匀加热。
让锡珠知道什么是四面楚歌!!!感觉锡珠差不多爽了,收枪!!

破风枪还是挺猛,把桥四周PCB都搞的发黑!!

让桥自然冷却,上散热片,上诊断卡试机,哦!CPU风扇转了,数跑了!!

上显卡,诊断卡数字跳啊跳的,一路跳到屏亮!!!!

新乡华宇 -2 主板都是让这样蹂躏坏了。经常有桥,别烤的.

网友(点评):
还好 还好 。。。 听师傅说 以前都用电炉子 考桥,,, 那个才叫技术啊。。

网友(点评):
楼主您就等着返修哦

网友(点评):
兄弟不想打击你,我以前也吹过好几块,最长的管6个月,至今只有一片没有返修,我估计他是换版了,悲哀!

网友(点评):
好就行,六个月不错,六个月后再弄,哪可有经验了,一定行的...

网友(点评):
我只能说治标不治本

网友:
用不了多久又该虚焊了,还是弄个烤炉加焊或者用BGA重做踏实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那东西没钱买,等有了票票一定买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后我把主板手动扭曲了几下都还好!希望能熬过保修吧!

网友:
散热做好点,用的时间就长些!

网友:
你命 可以真好,我之前有快昂达的 就是压桥才跑马 最后给我用枪 吹桥短路了我顶

网友:
风枪吹的,返修率很高

网友:
你从四周给桥加热?这样珠子不会被吹跑了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说用微风.你没看到吗?>

网友:
我在用土炮前也这样干过,表面上成功过不少,实际上用不了太久,撑过保期(1个月)问题倒不大,一般过不了三个月的多,当然不排除有些兄弟功夫比较好可以做到像BGA返修台差不多的效果,毕竟咱们论坛高手多了去。

网友:
不顶用的,回头就不好使了。

网友:
试过好几块当时可以放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环境造就人才,没有专业工具就要想办法。哈哈,听过用风枪吹好虚焊桥的,也见过,自己也侥幸吹好过,楼主的这种吹法还真是头一次见。

网友:
几天前用BGA焊台加焊一块NF4的板,当时能亮,通知客人说弄好了可以来取,哈哈,真是晕,第二天他早上过来的时候要我试试,哇,又不亮了!!!狂晕~~  乖乖 拆下重植,到现在还没回来,还有显卡BGA加焊也不耐用,现在体会到了不管芯片有多轻微虚焊都要重新植株!

网友:
这个做法是值得许多人的学习和借鉴!

网友:
我也觉得 至少也要用个土炮嘛 我自己做了个 不过感觉不行 那些有问题的我倒用土炮修了好些 也很修挂了些 我个人觉得845的南桥比较好弄 我换了桥的 都好几个月了都没问题 基本我土炮修好的没返修 但是前提 要么就好 要么就洗白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  学习学习

网友:
我没吹好过,吹坏过!

网友:
狂顶,风枪神手~!哪天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