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的检测和故障叛断

楼主(2010-12-14):
刚刚学习主板维修,知道门电路的好坏,会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开机,或点亮的情况,但是不知道门电路的好坏测检和好坏的判断,所以在此,求各位长辈赐教,

网友:
先学一下数电基础吧。

网友(2015-11-11):
得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2015-12-13):
等学会了 教教我

网友:
就与门,或门,非门,与非,或非门这几个常用,非常简单啦,百度有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