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31-ES3G第一次开机反复复位。断电重新开机OK

楼主(2010-12-14):
第一次开 机测试卡的灯显示 反复复位, 找不到原因 只要把电源拔了在插, 再次开机就ok 开机以后无其它问题不死机 不蓝屏,
技嘉

网友:
看看是否有电容鼓包。

网友:
楼上正解 电容鼓包,也有的电容失效 但是看不出来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