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T61无CPURST。爆汗中。。

楼主(2010-12-14):
各位同仁唉~!今接一例进水T61独显本本。。。故障现像为开机掉电。电流上0.50

观查主板和键盘。发现键盘背面的南桥有水印。。再观D壳发现PCI扩展插槽有进水。但很少。。。

将PCI扩展芯片R5C。。。重植。故障依旧。。。
查时序。发现该南桥未发出PCIRST。。。和PLTRST
更换南桥。。。PCIRST和PLTRST有了。。但CPURST还没有。。。CPURST只有0.29V
以为南桥坏。又换了一个南桥还是一样。。该南桥为HEM和用HBM代替。。。
以为北桥也进水了。。。后又更换北桥。。。。。但还是I没有CPURST出来。。。

求接下来该怎么查。。。。求思路。。。
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PCI R5C芯片坏了。。或者。。这个芯片是不是接收到PCIRST信号后再输出什么信号给南桥。。。后。。北桥才输出CPURST呀~!因为我发现将此芯片拆下。。会掉电。。。。

查出好多资料说。。北桥发出CPURST信号之前。。南桥要收到CPUPWGD和另外一个信号。。。我测了。。这两个信号也都有。。。晕死了。。。

网友:
楼主这问题很有难度,以前也碰到过CPU RST 只有0.2V左右的,再怎么修也没修好,要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碰到过,有些信号和电压没送到北桥。北桥工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