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源動作原理

楼主(2010-12-14):
主機板電源動作原理

主機板電源在未開機的情況之下,會有的 +5VSB的訊號在待機狀態,當使用者按下開機按鈕時會使得PWRBTN# 為Low, 當ICH偵測到PWRBTN# 對地短路時ICH會使SLP_S3# 的訊號為HI,此時電晶體電荷流動的結果會將PSON# 的電位拉到LOW,這時電晶體導通,電源即開啟.而電源要正常開啟尚有PG1. HPG1兩個重要訊號.簡單的說 : 此兩個訊號前者為指示ATXPOWER是否正常的指標,後者則為指示主機板電源是否正常的指標,當此兩個訊號皆為HI,即表示主機板電源及ATXPOWER都正常工作,這時PWROK及HPWRGD這兩個訊號就會被發出(HPWRGD為通知CPU電源正常的指標訊號.), 電源電路發出HPWRGD至CPU通知CPU主機板電源正常而同時間PWROK被發出至ICH,這時RESET訊號即會產生

主機板重置訊號

當主機板電源正常,電源電路會發出PWROK通知ICH , ICH收到後便會發出PCIRST# 給GMCH 後再由GMCH發出CPURST# 給CPU如此便達到重置CPU的目的 .CPU重置後必須由BIOS讀取指令以便執行 所以最先會由CPU經由Host Address(HA)發出位址到GMCH ,GMCH再經由Hub Interface將位n址傳送到ICH , ICH再由Firmware Hub將欲讀取或寫入的資料的位址傳給FWH BIOS而後再由同樣的迴路將資料傳至GMCH , GMCH將資料經由Host Data(HD)傳回CPU.
EX: EA 5B E0 00 F0即是告訴CPU要做一個Far Jump到F000~E05B的位置 , EA是一個Far Jump的指令, 5B E0 00 F0組合成要Jump的位置 .

主機板工作頻率

在主機板上存在一個決定時脈運作的時脈產生器.利用這個時脈產生器發出的計時訊號才能夠使所有設備利用單一而規律的脈衝來運作,藉此處理資料間的同步問題 ,通常主機板會以14.318MHZ的石英震盪器為參考頻率再經由時脈產生器產生多組不同的頻
率供給其它元件使用.

以上電壓.時脈及相關傳送訊號之線路環環相扣 , 若有任何地方出現問題都將造成主機板故障而無法正常動作,維修時若把握以上之要點相信要找出問題點將不是ㄧ件難事 .

网友(2013-05-06):
太模糊了  台湾字 看不大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