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中!HP 6910-P的板子!

楼主(2010-12-14):
光板:插上电流表的时候有1.2v待机,然后跳变到6.1v!测了测CPU底座旁边的两个电感和一个电容都是1.5v    就这样后开始上CPU 内存  电流表则1.2_0.8_1.5;1.6然后再掉到0.12_0.8_1.5;1.6   以为就这样是上电了;可把屏接上它就是不亮啊!这样子  该怎样修下去呢?

网友:
哦    空板的时候也会从0.12到3.3-6.12然后再次掉电到0.12-3.3再到5.5-6.3之间停留

网友:
你只看电流不测信号谁也说不准。我只能建议你先考虑下BIOS程序。因为这个板BIOS爱坏。

网友:
大哥啊!      这个信号线怎么测啊?

网友:
电流不测信号谁也说不准

网友:
你这不是一遍遍重启吗,接上屏幕肯定不亮啊,建议你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