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哪个坏就拆哪颗行吗?????

楼主(2010-12-14):
内存开机进系统不稳定用软件检测出坏颗粒,直接拆了不行吗,非得换上才可以啊 !新手,也许问的有点唐突!请师傅们见谅!
谢谢

网友(点评):
只要你能建成一个BANKS 就行了。。。也就是要有64位数据。。。

网友:
当然不行啦,位数不够,你去内存版块看看置顶贴,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网友:
按你的逻辑 人身上哪里坏了也直接摘掉就可以了

网友:
阑尾直接摘掉就没事 O(∩_∩)O~

网友:
这想法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