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液晶电视不显示1000块能买入吗?

楼主(2010-12-14):
HPC的型号LWD460-SI

,46寸的液晶电视,
1000块,大家觉得可以么,我能不能收
~

网友:
如果是电源问题,可以收.....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说屏幕不能显示,闲置在家里很久咯!我也觉得风险有点大,不大敢收,还有牌子也不是很好牌子~汗!

网友:
客户说他之前开机有声音,没图像,后来闲置在哪里,到现在,呵呵!
如果屏幕有问题我就亏大咯!

网友:
1000块冒这个风险如果是我的话我不干,我想他是肯定不会让你拆机检测的了,如果是三伍佰块还可以考虑去冒这个险。

网友:
山寨机!300-500之间可以考虑。多了就不要了,现在买新的也不贵,

网友:
在未查明故障的情况下300左右还可以收,再高就有风险了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卖废品还不如显像管的好卖呢。

网友:
我也觉得,呵呵,风险挺大的,是他家里的,要试也难

网友:
风险太大了,万一屏坏了就亏了

网友:
是呀,一千元有点冒险呀

网友:
晕死。。坏的就照坏的收啥。。。一百块。。不卖算了。。。

网友:
这个要注意看看屏了,屏没有坏就可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HPC的型号LWD460-SI

,46寸的液晶电视,

去当面看看,有没声音和图像,如果是自用估计有可能有图像他不会看,只是高压没灯光。
还看看有没拆过,好像记得大液晶高压整合在屏上的,不知道是不,请大家评点下。

网友: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此机器的封签是否损坏,如果已没有说明此机已被打开过有可能是用户让人检查过这样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

网友:
HPC好像是保三年,楼主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1000不划算。。。贵。。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那就不值几文钱了,,,

网友:
杂牌的 收了也不值钱 里面到处都是飞线那种的  屏也不是好屏。。。如果别人再动过 真的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