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屏显示不全,

楼主(2010-12-15):
海尔S60屏显示不全,有1/4显示不了,为黑屏,
量过屏线没有问题,加焊过北桥,换过屏,换过高压条,现象还是一样,谁有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可能是瓶坏了,

网友:
是呀!以前这种现象换屏就会好的,但这S60换了屏还是一样的。

网友:
装完系统后  装好驱动还一样?

网友:
如果可以排除屏故障的话,做完系统查一下驱动看看

网友:
到官网下载原驱动   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显卡了   因为你屏也换过了说明屏没有问题  或者你把屏到其他好机子上再点一下是否是好的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你总是用GHOST,在官网下原装驱动,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或是屏线的主板接口问题

网友:
新换的屏吗,换下码片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论坛里有 过前例   屏的问题少   屏线与驱动的问题多   造成这样的问题   信号的方面多

网友:
是屏幕的程序不对,刷马片吧可以试试。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硬件先屏,屏线,码片,显卡

网友:
在LOGO出现时就不正常的,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故障貌似屏线的问题。一般都是连接码片的线断了,没有认出屏的分辨率。从而默认为1024X768.这种问题多是出在国产底端的本子上。好点的本子故障现象一般表现为开机没有显示。

网友:
海尔S60 S20 像这种问题   一是屏线 然后就是北桥  以前修过好几个  如果屏线没有话的话 那应该就是北桥了  经验维修  我以前修到的好像是北桥掉点引起的

网友:
楼主,先看看驱动有没有错,驱动没有问题最好换一个屏试试!

网友:
屏上面的码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的屏不带反溃码片,不一样也不行的,

网友:
外接怎么样 看看外接怎么样啊